[电源技术资料] 传感器、运放

楼主(2023-05-02):
为什么运放的虚短不成立,在图片上的电路,2脚和3脚的电压应该相等,而且根据我设定好的正负输入端相等,1脚输出应该接近0V才对,现在输出的却是-5V。请各位大佬为萌新解答疑惑。谢谢大家

测了一下,把pt传感器都去掉,正常供电,运放的3脚还有-0.873V电压,搞不明白是哪里来的。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xch 坛友有没有时间给掌掌眼。

网友A:
是不是+5V 电源断了?

网友B:
虚短的前提是,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饱和。

网友C:
看你图的接法,明明是正反馈。

网友D:
照书抄也会抄错, 楼上说的对,你这图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的接法,明明是正反馈。

这个问题,我改正了,但是输出还是-5V,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5V 电源断了?

没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的前提是,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饱和。

这个我知道,但是从设计来说,它应该是在线性放大区

楼主:
各位大佬,搞定了,是r13的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