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硬件SPI驱动0.96寸OLED无法点亮,IO模拟可以

楼主(2023-05-02):
询问下各位技术人员,目前在做国产替代,硬件SPI驱动OLED遇到点不亮屏幕的问题;已参考官网LVGL工程,及SPI驱动flash工程不过还是点不亮;1.IO设置

2.cs,res驱动设置
3.SPI设置
4.oled改写、
5.
6.初始化设置
希望各位大佬指正

楼主:
引脚原理图对应关系

楼主:
更正下IO设置  这个版本有问题

网友A:
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啥原因

网友B:
示波器看波形,比较一下时序。

网友C:
你DC脚既然用MISO,那为啥初始化成MUX而不是OUTPUT?

网友D:
楼上正解,另外,你把SPI配置为了全双工模式,那么MISO引脚是不受你通用GPIO控制的,你要想把MISO(PB4引脚)定义为DC功能,必须把硬件SPI设置为只发不收的模式,释放出MISO引脚,才能把硬件SPI的MISO引脚定义为普通的IO口功能。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数字存储示波器采集波形,对比两种驱动波形

网友F:
硬件spi有问题的吗

网友G:
调整一下spi的读写速度吧

网友H:
通信速率的问题吧。

网友I:
这个0.96oled的寄存器写入是否正确呢

网友F:
使用dma+spi实现的吗

网友J:
硬件SPI驱动OLED就是没有驱动成功的。

网友K:
SPI通信需要正确的时序和协议来驱动OLED显示器。确保设置SPI通信参数正确,包括通信速率、数据位宽、数据传输模式等。

网友L:
VCC、GND等电源引脚的连接。还要确保电源电压在显示器的工作范围内。

网友M:
是不是硬件的供电问题

网友N:
检查硬件接线是否正确,确保每个引脚都连接到正确的位置。还要检查驱动程序中的引脚定义是否与实际硬件匹配。

网友O:
这个可能写入的时序存在问题。

网友P:
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初始化,以便正确配置其内部寄存器

网友Q(2023-06-02):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这两种方式下输出的波形哪里不一样

网友R:
是不是在spi初始化的时候 配置和实际预想的有出入呢

网友S:
同这种屏幕通讯 必须要使用四线制的spi通讯方式吗

网友T:
这种硬件连接的方式 需要外部连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U:
可以使用简化版的spi通讯方式吗 比如三线制的

网友V:
看看spi的时钟配置是不是正确的 最好通过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W(2024-09-24):
发送完后加点小延时,然后spi速度调到18m差不多

网友X:
0.96的oled最大始终速度应该是10-20兆,你用硬件spi有可能会超
另外调整相位和极性有时候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