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焊点锡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03):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有翅金属弹片直焊电路板锡裂或翅膀断裂是什么原因?。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有翅金属弹片直焊电路板锡裂或翅膀断裂问题。

  为什么有翅膀的 「金属**」直接焊接于电路板会发生锡裂或翅膀断裂问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回到金属**的做功原理,当金属**被往下按压时,为了释放压力,**其实会向四周往外延展并变大,也就是**原本的外型直径是会变大的,这个我们可以找个时间用2D投影仪或2.5D的光学量测仪器就可以量得出来。

PCBA加工

  如果硬把**固定焊接于电路板上,让**没有了向外延展释放应力的能力,那我们就必须使用更大的力气才能将**按压使其变形向下,而固定焊点的位置则必须承受原本**向外伸展的力道,并转为力距来抵挡**的边缘翘起,如此往复运动,一段时间后焊锡就会开始出现断裂的现象,又或者**会出现疲劳断裂的现象。

  所以,常见「金属**」使用背胶黏贴于电路板或按键,但不会限制**的周围活动空间。另外一种作法是采用带长脚的**,在金属**的左右两侧各自向下长出一支PIN脚,PIN长必须大于板厚,将**的PIN脚穿过电路板的通孔,然后将超出电路板背面的PIN脚反折或对扣将**固定于电路板上,请注意只是将PIN折弯让**不至于掉落,而不使用焊锡。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让「金属**」可以用SMT自动贴片焊锡而不会发生锡裂或翅膀断裂的可能性呢?

  嗯!这个答案要从两个方向着手。

  1. 降低**上下活动时的应力。在金属**的翅膀与**本体处要设计一个可以容许**外扩与内缩的机构,这个机构可以起到减缓并吸收**上下活动时所产生的应力,可以考虑打一个【v】或【w】字型的kink。

  2. 加强焊锡强度。或许可以考虑将SMD的翅膀改成长脚**,通孔零件的焊锡强度一定比SMD来得强,而且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在PIN脚的地方做缓冲的设计。

  如果不考虑维修的问题,其实可以在长脚的金属**上薄锡就可以了,就是要它锡裂,锡裂了就不会折断翅膀或PIN脚了,用长脚的目的是只是希望在整机组装时金属**还固定在电路板上不至于掉落就可以了。

  关于有翅金属弹片直焊电路板锡裂或翅膀断裂是什么原因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