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CU常用电平转换电路设计(一)

楼主(2023-05-03):
       在平时电路方案设计中经常会遇到逻辑电平转换的情况。逻辑电平转换通  常用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CPU 之间的通讯活动。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逻辑电平的定义
逻辑电平的定义:
输入高电平(VIH):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高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小输入电平,当输入电平高于 VIH 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输入低电平(VIL):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低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平,当输入  电平低于VIL 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输出高电平(VOH):保证逻辑门的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平的最小值,逻辑门  的输出为高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大于此 VOH;
输出低电平(VOL):保证逻辑门的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输出电平的最大值,逻辑门  的输出为低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小于此 VOL;
阀值电平(Vt):数字电路芯片都存在一个阈值电平,就是电路能勉强翻转动作时的电平。它是一个界于 VIL、 VIH 之间的电压值,CMOS 电路的阈值电平,是二分之一的电源电压值。如果要保证输出稳定,则必须要求输入高电平> VIH,输入低电平< VIL;如果输入电平在阈值上下,也就是 VIL~VOH 这个区域,电路的输出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对于一般的逻辑电平,以上参数的关系: VOH > VIH > Vt > VIL> VOL。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呢?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图1
       如上图1所示,当左右两个通讯设备电平不一样时,有可能会发生数据传输错误的现象,严重时还会损坏设备,比如 VCCA 是1.2V 电压域,VCCB 是 5V 电压域。那么不加转换电路直接连接极易烧坏设备。了解了基本的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可以实现电平的转换的一些常用电路。
一、集成芯片

        电平转换比较常用的方法是用专门的转换芯片,此类芯片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都很多,也很成熟。  芯片厂商提供的多种多样的电平转换芯片为不同电压域之间的数据通讯及控制提供了方便。如下图 2 是一款比较常用的转换芯片,作为一款双电源供电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通过检测外部端口的驱动电流来判别转换方向,因此不需要外部的方向控制管脚来选择控制器件转换的方向。工程师在使用它时非常省事,软件上也无需考虑何时应该去更改它的转换方向。若想了解更多关于此类芯片的具体内容,可以在各类芯片网站上直接搜索电平转换芯片即可。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图 2

使用注意点:

这类芯片我们使用时一般会关注芯片的供电范围即电压域,即VCCA 与 VCCB 的值。如下图3 所示, 紫色的是VCCA 侧 IO 口的电压波形,绿色的是VCCB 侧 IO 口的电压波形;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图3

资料不错,受教了。期待更多资料分享。

网友A: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或者直接使用电平转换器

网友B:
MOS管电平转换电用二极管,三极管,最后还是有MOS

网友C:
3.3v和5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74LVC4245,8位电平转换 74LVC4245A,8位双向 NLSX4373

网友D:
3.3V转5V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E:
常用的转换芯片有mc1488

网友F:
用74LVC4245A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74AHC/VHC 系列芯片

网友H:
电平转换芯片构成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I(2023-06-03):
基本上不同系列的单片机的高低电平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J:
这种不同的电平范围之间有交叉区间吗

网友K:
我们如何避免不稳定状态的出现呢

网友L:
供电电压不稳定会导致芯片错误判断引脚的电平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供电电压不稳定会导致芯片错误判断引脚的电平吗

主要不是很清楚单片机内部的原理 如果是通过比较的话 我估计肯定有影响

网友N:
对于不稳定的电平 我们可以通过搭建模拟电路进行转换吗

网友O:
电平转换还要看通道速率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P:
求推荐一个5V电平转换12V电平的电路,最好用8050三极管转换

网友:
使用二极管来将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或将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二极管导通,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二极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Q:
常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有哪些?

网友R:
使用MOSFET晶体管来实现电平转换。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MOSFET导通,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MOSFET截止,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S:
三极管来实现电平转换。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T:
电平转换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U:
有哪些性价比较高的串口电平转换方案?

网友V:
不同的电平转换电路有着不同的特性和适用范围,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进行选择和设计。

网友W:
这个NPN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电平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X:
电平转换成TTL电平输出的电路

网友Y: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怎么理解

网友Z:
基于MOSFET来实现的

网友: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