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淘宝买的0.96寸OLED显示屏彩色的不显示

楼主(2023-05-03):
我在淘宝买了一款0.96寸OLED彩色屏,给厂家要了程序。
可是程序下栽进去一点也不显示,好像有点背光,偶尔一闪一闪的花屏。
反正从来没对过。
我找厂家理论,几天下来,厂家主动让我申请退款。
引脚顺序是BLK,CS,DC,RES,SDA,SCL,VCC,GND。
哪位大神有这种屏的代码,麻烦发一下,谢谢!
我邮箱:chenbingldc@126.com.

卖家最了解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代码都不行就换模块吧
是你代码有问题吧

网友A:
这玩意,如果厂家的程序不能用的话,找网友也是白搭啊。。。

还是仔细看看有没有接错的地方,程序管脚定义有没有改过来(配合你的单片机啥的)。这种特别通用的东西,一般而言,产品有问题的概率极低。

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换一家的产品试试吧。。。

网友B:
这个不是OLED的哦,要给背光供电的哦

网友C:
RT-Thread纪念电子胸卡,这个东西老乡有过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OLED的哦,要给背光供电的哦

我给背光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Thread纪念电子胸卡,这个东西老乡有过了解吗?

没有

网友D:
这个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是TFT LCD 吗?不是OLED。你还是把厂家给的代码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E:
用STC8H用硬件SPI驱动TFT彩屏,代码下载地址: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highlight=TFT%2BSPI

网友F:
这是TFT LCD,不是OLED。
卖家的代码不会有问题的,否则从他卖出第一块屏开始,就不会正常,就不会持续卖。
楼主注意,卖家的程序可能是用STC89系列测试的,
如果你你将程序下到STC8G系列、STC8H系列,则要设置IO方式,还要留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TC8H用硬件SPI驱动TFT彩屏,代码下载地址: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highligh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TFT LCD,不是OLED。
卖家的代码不会有问题的,否则从他卖出第一块屏开始,就不会正常,就不会持续卖。 ...

不过他们的代码还有STM32F103的,我试了也不行。

网友E:
2、开天斧/STC8H8K64U,硬件SPI驱动三线SPI_TFT屏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highlight=TFT%2BSPI

网友E:
TFT彩屏SPI驱动编程-基于STC32G12K128的SPI_DMA功能的例程分享: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highlight=TFT%2BS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T彩屏SPI驱动编程-基于STC32G12K128的SPI_DMA功能的例程分享: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 ...

谢谢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用GPIO模拟看能不能点亮先,后面再研究硬件SPI的问题
可以参考这个看下接线什么的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0276&page=1#pid134277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用GPIO模拟看能不能点亮先,后面再研究硬件SPI的问题
可以参考这个看下接线什么的https:/ ...

谢谢!我现在就是模拟时序的。
现在用51单片机可以了,STM32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是模拟时序的。
现在用51单片机可以了,STM32还不行。

注意STM32和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可能是下发初始代码的速度不能太快,你可以比对单片机和STM32的波形看下差异
oid LCD_WR_REG(u8 regval)
{
u8 i;
LCD_CS_H();
LCD_CS_L();
LCD_SCL_L();
delay_us(us);
LCD_SDA_L();
delay_us(us);
LCD_SCL_H();
delay_us(us);
for(i=0;i<8;i++)
{
LCD_SCL_L();
if(regval&0x80)
{
LCD_SDA_H();
}
else
{
LCD_SDA_L();
}
delay_us(us);
regval<<=1;
LCD_SCL_H();
delay_us(us);
}
LCD_SCL_L();
}
这些延时很重要,我一开始用CH32V307也是没有加延时死活就是点不亮

网友G:
这个屏我试过,不知为何TB卖家都说是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STM32和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可能是下发初始代码的速度不能太快,你可以比对单片机和STM32的波形看下 ...

谢谢!我试过延时5us不管用,我觉得延时用不了那么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过延时5us不管用,我觉得延时用不了那么长吧

5us不一定够,我目前屏幕用到的延时在2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