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应用方案--GCM00L5 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3-05-03):
本方案来自于简从科技的--GCM00L5 温湿度传感器
MSPM0L1306应用方案--GCM00L5

产品简介
GCM00L5是一款小型温湿度传感器参考设计,该传感器检测当前环境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且具有电子墨水屏显示面板,使用户更加易于读取当前环境的数值。此设计采用低功耗MCU(MSPM0L1306)、低功耗温湿度传感器(HDC2080)显示模块为电子墨水屏,来保证使用一颗3V标准纽扣电池(CR2032/220maH)能够使用超过18个月的时间。

MSPM0L1306应用方案--GCM00L5

网友A(2023-06-02):
这种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不高 会不会滞后性比较厉害

网友B:
能不能使用一颗纽扣电池保证使用三年 主要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C:
整个系统的功耗能达到多少啊 一般多长时间读取一次数据呢

网友D:
非常适合电池供电情况下的温湿度表使用了

网友E:
我们常用的显示模块是如何做到低功耗的呢

网友F:
现在市面上常用的温湿度计 其刷新间隔一般都是多长啊

网友G:
还以为是TI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