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二极管的RC吸收对原边MOS的Vds的影响

楼主(2023-05-03):
看到有帖子和资料里说,调整副边的二极管的RC吸收参数会对原边MOS的Vds尖峰有改善,这个从原理上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建议:

1,什么帖子,什么资料,给个链接,这样有助于大家一起帮着理解
2,什么拓扑?不通的拓扑可能不一样

-----------------------分割线------------

我的思路(没有验证)
--尖峰产生的原因:
  快速变化的电流产生的di/dt在寄生电感上产生的电动势
--大概的猜测
  基于上面的原因,di/dt减小,Vds关断的尖峰应该就会小
  副边的整流二极管加上吸收以后,有主意改善电流换流时二极管的di/dt,这样的电流反馈到原边,同样di/dt也会改善,自然Vds的尖峰就会变小

------
上面的思路是二极管整流,硬开关,非谐振电路

就是变压器绕组两端的尖峰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