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用U盘给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2023-05-04):
如题,大家有知道如何用U盘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吗?

网友A:
可以的,但U盘驱动比读SD卡更复杂。
简单点说,MCU读U盘,找到要更新的程序,擦除旧程序,写入新程序,OK。

网友B:
用能做主机的MCU读取U盘程序文件,再写入MCU-FLASH

网友C:
改单片机的bootloader

网友D:
一般的MCU无法支持吧。一来MCU必须具备主USB功能,二来实现这一功能需要一定的程序空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单片机的bootloader

没错,用bootloader来选择用U盘升级程序。

网友F:
MCU做HOST,通过文件系统方式读取U盘中的bin文件,同过对flash的擦写升级应用程序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