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哪一款ARM 和 nRF51822类似?

楼主(2023-05-04):
有个项目以前用nRF51822,我们现在想统一平台,准备换成ST的,不知道ST的哪一款和nRF51822对应,带BLE,

网友A:
STM32F410RB可用于实现BLE

网友B:
STM32F4系列一般都可以

网友C:
你需要寻找一款支持nRF51822协议的ST微控制器,以便通信

网友D:
可以查看ST官方网站上的产品目录

网友E:
建议选择支持蓝牙5.0或更高版本的微控制器

网友F:
确保硬件设计和布局能够兼容nRF51822芯片才行

网友G:
nRF芯片进行通信,你还得了解他的协议才行啊

网友H:
我推荐使用nRF work light BLE开发板

网友I:
nRF Worker Light有一个活跃的社区,有大量的支持和文档,这对于新手和技术爱好者来说非常有用

网友J:
nRF Worker Light集成了更多的外设和接口,如BLECANSPI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