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914休眠唤醒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3-05-04):
您好,请教一下,目前我司设计的使用2路3914的产品,使用ST32L431作为主控芯片,分别控制两路3914 和其他产品的2路NFC分别通讯,目前碰到了一个现象,在休眠后唤醒ST32L431后其中有一路3914会偶尔发生工作不正常现象,天线端无谐振,但是3914输出端有信号,而且只要出现这个现象反复唤醒问题都不会消失,但是整个产品重新上电就OK了。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是431与3914  SPI通讯过程中出错导致3914工作模式不对了呢?

网友A:
唤醒后重新初始化ST25R3914是否可行?

网友B:
协议不兼容

网友C:
是不是天线连接不良或者天线质量不好?

网友D:
工作模式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E:
ST32L431本身的硬件问题是不是就有问题

网友F:
你的SPI接口参数设置是多少

网友G:
4 ST32L431与周围硬件的时钟频率一致么?

网友H:
检查ST32L4313914之间的数据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I:
软件检查了么,CRC校验、数据位、停止位

网友J:
时钟控制电路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K:
外部干扰或信号干扰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