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PDM转PCM的Demo代码哪里可以下载呢?谢谢。

楼主(2023-05-04):
STM32的PDM转PCM的Demo代码哪里可以下载呢?谢谢。

网友A:
公司的官方网站看看

网友B:
https://www.st.com/en/products/stm32-usart-peripherals-development-tools/stm32f10x-professional-development-kit.html

网友C:
Demo代码仅适用于STM32F10x开发板,得看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D:
下载的注意STM32F4xx系列的开发环境和外设

网友E:
可以在德州仪器公司(TI)官方网站上找到适用于STM32F4xx系列的PDMPCM Demo代码

网友F:
TI的官方文档中看看,我记得之前看到过类似的

网友G:
已经集成进了STM32各系列的Cube库了。

网友H:
ST的标准cube库里面就有啊

网友I:
许多开发工具包也有

网友J:
ST官方网站上有

网友K:
这得看你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吧

网友L:
下载好下载,转代码的多注意了

网友M(2024-05-2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N: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O: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P: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Q: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R: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S: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