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otor Profiler分析失败,显示speed feedback异常

楼主(2023-05-04):
我现在用的是G431+ IHM16套件,手上有两种电机,一种是现在需要用的空心杯无刷电机,一种是以前的航模电机,用这个分析软件去跑,航模电机都能正常生成模型,但空心杯无刷电机就不行。空心杯无刷电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开始先正常分析,然后到两千多转时显示速度异常,飙升,然后分析失败,我改变最大电流、转速等,都是一样的现象。我查询论坛,有说不能分析大功率的,可这空心杯电机也不过20W出头的功率,难道这就已经到了其分析上限?还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你的最大电流和转速设置的没毛病吧?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当,会导致电机在分析时出现异常

网友C:
使用的电机型号是同一类型的么

网友D:
首先需要检查分析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电机负载过大

网友F:
可能的原因是电机参数不匹配

网友G:
电机有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H:
多测试几回试试

网友I:
更新一下电机的驱动程序或更新电机的软件版本

网友J:
有可能是空心杯的驱动一般都是用电调的方式驱动吧

网友K(2024-03-08):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L: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M: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N: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O: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P: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Q: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R: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S: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