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andBy模式,WakeUp无法唤醒,只能通过NRST

楼主(2023-05-04):
(无正文)

网友A:
增加外部中断、RTC中断

网友B(2023-09-17):
那应该你是哪里没弄对吧

网友C:
话说官方是否有例程啊,你可以参考参考的

网友D:
没用过StandBY的模式,但一般睡眠模式都是可以用WakeUp唤醒的啊

网友E:
应该是可以被唤醒的吧

网友F:
是不是这个引脚你没配置好啊?

网友G:
建议还是多看看芯片的低功耗操作部分,因为这部分比较繁琐,你需要认真一些的

网友H: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不就行了么

网友I:
待机模式应该可以用wakeup唤醒的

网友J:
你这进入待机模式之后,wakeup的中断部分哪去了?

网友K:
看看你的中断程序

网友L: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M:
按逻辑来说应该是识别外部中断的,你看看是不是还差啥配置呢

网友N:
程序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O(2023-10-19):
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