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IHM0003kit套件以及MCworkbench在生成代码时出现路径错误,具体的环境配置下面详细描述

楼主(2023-05-04):
首先是生成代码时的报错信息,这个工程是直接使用IHM0003套件的默认配置,没有做任何修改:
日志内容:
2023-05-02 11:02:14,822 DEBUG [Main.lambda$run$0] Arguments: [-ioc, 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Utilities\PC_Software\STMCWB\GCSP_Projects\IHM0003_kit_test\IHM0003_kit_test.ioc, -xdm, 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Utilities\PC_Software\STMCWB\GCSP_Projects\IHM0003_kit_test\IHM0003_kit_test.wb_def]2023-05-02 11:02:14,826 DEBUG [ArgsValue.readPropertiesFile] [AppConfig] pack.source = "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Middlewares\ST\MotorControl" 2023-05-02 11:02:14,826 DEBUG [ArgsValue.readPropertiesFile] [UserConfig] do not exist in "C:\Users\BoZhang\.st_motor_control\wb2mx.properties" 2023-05-02 11:02:14,827 DEBUG [ArgsValue.getConfigProperties] pack.source = "../../../../Middlewares/ST/MotorControl"2023-05-02 11:02:14,835 DEBUG [ArgsValue.lambda$retrieve$2] CLI_ARG[xdm]: 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Utilities\PC_Software\STMCWB\GCSP_Projects\IHM0003_kit_test\IHM0003_kit_test.wb_def2023-05-02 11:02:14,836 DEBUG [ArgsValue.lambda$retrieve$2] CLI_ARG[ioc]: 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Utilities\PC_Software\STMCWB\GCSP_Projects\IHM0003_kit_test\IHM0003_kit_test.ioc2023-05-02 11:02:14,837 DEBUG [ArgsValue.retrieve] {xdm=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Utilities\PC_Software\STMCWB\GCSP_Projects\IHM0003_kit_test\IHM0003_kit_test.wb_def, updftl=templates/wb_ioc_mc-middleware.ftl, mx_timeout=-1, exp=templates/wb-defines_where_and_what.txt, ioc=D:\STMicroelectronics\MC_SDK_5.4.8\Utilities\PC_Software\STMCWB\GCSP_Projects\IHM0003_kit_test\IHM0003_kit_test.ioc, pack=../../../../Middlewares/ST/MotorControl, ftl=templates/wb_ioc_template.ftl}2023-05-02 11:02:14,920 DEBUG [Main.run] Targeted MCU family = G42023-05-02 11:02:14,949 DEBUG [Main.run] Minimum associated CubeMx to the `G4` targeted MCU family is `5.2.0-a0`2023-05-02 11:02:14,967 DEBUG [WindowsCubeMxFinder.lambda$findThem$2] Found 64-bit subkey HKEY_LOCAL_MACHINE\~~~\Uninstall\STM32CubeMX2023-05-02 11:02:14,976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path: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STM32CubeMX.exe'2023-05-02 11:02:14,977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updater jar: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plugins\updater.jar'2023-05-02 11:02:14,996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path: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STM32CubeMX.exe'2023-05-02 11:02:14,996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updater jar: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plugins\updater.jar'2023-05-02 11:02:15,010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path: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STM32CubeMX.exe'2023-05-02 11:02:15,010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updater jar: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plugins\updater.jar'2023-05-02 11:02:18,289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path: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STM32CubeMX.exe'2023-05-02 11:02:18,289 DEBUG [CubeMxCtx.EXE_version] Loaded updater jar: 'D:\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X\plugins\updater.jar'2023-05-02 11:02:18,327 DEBUG [EnvironmentChecker.checkPack] STM32CubeMX.Version: 6.8.0-RC42023-05-02 11:02:21,275 ERROR [LineInfo_to_exitCode.manage_MCPackNotFound] MotorControl reference pack not found: "../../../../Middlewares/ST/MotorControl"

楼主:
软件安装路径:
工程路径:
是要在CubeMX里面单独安装MCSDK才能识别吗,这个相对路径的参考路径是.stmcx文件所在路径吗,或者库的路径能不能手动配置成绝对路径,感谢解答!

网友A(2024-03-22):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