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当用户安装多个不同版本IAR时,IAR_AT32MCU_AddOn无法自动安装Pack文件

楼主(2023-05-04):
当用户安装多个不同版本IAR时,IAR_AT32MCU_AddOn无法自动安装Pack文件

网友:
卸载了再安装啊。

网友A:
addon安装时可手动选择路径的

网友B(2023-06-05):
哪个版本的需要安装 就留哪一个版本就行了 其他的卸载就好

网友C:
无法自动安装就采用手动安装的方式啊  自己设置路径就行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能安装就行 不一定非得自动安装

网友E:
如果不设定的话 会默认安装到哪个版本上呢

网友F:
因为楼主未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IAR_AT32F403_AddOn自动搜索时,只能枚举出一个安装路径,这会导致不是您需要安装pack文件的IAR版本路径

网友G:
需手动选择需要安装pack文件的IAR路径,请特别注意手动选择时,不要选择错误的路径,不然安装完成后,IAR仍然无法识别AT32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