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片内PGA放大如何使用

楼主(2023-05-04):
求PGA使用的详细资料或历程
项目要用到adc及pga放大,官方资料很匮乏,我没找到关于ADC及PGA的内部原理框图及寄存器描述资料,也没找到关于PGA的历程代码,尝试调用PGA相关的库函数,各种组合试探,效果不了了。
另,1,ADC在低压检测时无效,可能是片内ADC本身特性问题,想用ADC+PGA实现低压检测。
2,ADC在文档描述是可以10bit和16bit切换,速度1.33M和16K,目前也不知道如何实现切换,实现高速ADC3,PGA能检测直流电压不,关闭滤波后ADC卡死。
4,PGA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如何配置
5,。。。。。。

网友(2023-06-12):
1,参考用户手册V1.3,ADC可以检测到0V了,想用ADC+PGA实现低压检测是不合适的,PGA只能用于MIC差分通道。
2和3,ADC在ADC_EnableBypassFilter(ADC, DISABLE); 配置后输出16bit /16K 数据,但是一般用于语音采集,输出的是带符号位的数据,不建议于普通电压采集。 ADC_EnableBypassFilter(ADC, ENABLE); 就是高速模式,最高是1.33M,降速可以配置ADC_SetOverSampleCounter。
4,差分通道是MIC通道(CH0),IO对应的是PB11和PB13。其他是单端通道。具体参考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