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串口通讯测试不成功

楼主(2023-05-0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顺利点亮LED之后,紧接着开始测试串口通讯,但这个测试不顺利,折腾了几天都没有成功。本来这也是单片机的基本功能之一,测试不应该是会那么艰难的,也许是我对这块开发板还缺乏了解吧。
    下面是测试的过程:
    首先进入易码魔盒,选中UART0,如下图所示:

    通讯模式里有4个选项,在测试过程中我逐个都是修改过并生成代码进行了测试,结果都失败。
    按照开发板的引脚分布,我焊接上的排针并用杜邦线连接好了USB TO TTF转换器,下面是对应的开发板引脚位置:

    这是测试串口通讯的照片:

    在测试过程中,我尝试了多种发送数据的方式:

    相应的函数代码如下:

    但无论如何串口调试助手都接收不到数据,连接逻辑分析仪,在TX,RX引脚上都未抓取到时序信号:

    测试了几天都没有成功,是不是在主程序中还要打开中断的开关?还是哪个步骤错了?
    既然自己设置没有测试成功,我就使用厂家的DEMO来测试,按理这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我找来找去都没有发现硬件该如何连接,我尝试连接P2.0和P2.1也毫无结果,接开发板上的J1和J2也依旧不行。还得请教大家硬件该如何连接。

    在测试过程中我还发现易码魔盒有点太“自作主张”了,本来我整理好的代码缩进和函数间的空行分隔,会被“聪明”的易码魔盒重新整理。如下图是我原本整理好的代码缩进:

    只要点击“生成”代码,就会被自动“优化”成下面这样:

    这个小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厂家的注意。

网友A:
易码魔盒太自作主张了

网友B:
您好,您的代码中是用了USCI1的发送函数,可以添加技术QQ:2881915443获取帮助

楼主:
过奖了,只是如实记录了测试过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代码中是用了USCI1的发送函数,可以添加技术QQ:2881915443获取帮助 ...

谢谢指教!代码是复制过来的,没有修改端口号。在测试中还有直接调用UART0的发送函数也没有成功,还在继续测试仪中。

网友C:
我们在接收数据的时候都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接收数据的时候都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使用中断方式 也可以使用轮询方式

网友E:
这块开发板的输入输出口 楼主需要确认一下它的硬件连接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只要明白他的使用规则 就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G:
我们在使用易码魔盒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配置一下不让他自己优化呢

网友H:
估计以后会对这方面进行一定的优化的 至少不要这么有主意

网友I(2023-06-05):
这个配置工具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