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在不同KEIL版本上编译出现不同的现像问题请教

楼主(2023-05-04):
      同样的代码用KEIL5.35 V6.16编译后没有错误和警告,下载后可以正常运行,用KEIL5.38 V6.19编译后出现警告(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下载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运行的有问题吗

网友B:
可能优化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这个不同keil版本很大吗

网友D:
你用V6.19编译的时候,是不是把硬件FPU那一栏选上了?这个警告意思是编译生成了浮点指令,但是你的CPU是不支持浮点的,所以大概率是你工程配置里把硬件FPU那个选项打开了

网友E:
感觉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F:
打开的是同一个工程嘛?

网友G:
编译器为没有FPU的设备生成FPU指令(检查__FPU_PRESENT),看看这个配置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H:

会不会选错器件了,,,103好像不带fpu

网友I:
应该是和编译器版本有关系

网友J: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集烧录+仿真+示波器+逻辑为一体,功能强大,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K:

编译器设置问题,勾选了FPU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