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ADC JSQR 为啥第一次配置了不能生效

楼主:
AD, ADC, dc

芯片是 STM32L432
用 ADC1的Channel17 采集内部温度传感器数据;
用 ADC1的Channel0 采集内部VREF,反向来计算VDDA;
大部分代码cubemx 生成了;

但JSQR应该是cube 有bug,不能自动生成(通道全是0);
直接手写JSRQ:
  ADC1->CR |= ADC_CR_JADSTP;
  ADC1->CR |= ADC_CR_ADEN;
  ADC1->JSQR = 0x00001179;

  while(LL_ADC_IsActiveFlag_ADRDY(ADC1) == 0);
  LL_ADC_INJ_StartConversion(ADC1);

神奇的事情是:
VREF的值算出来ok;

这时候算出来的 Temperature sensor 的ADC 值是错误的,其实应该是其他通道;
如果我手工在IAR 里面写一下JSQR 的值位0x0x00001179,这时候转化就正确了,MCU温度获取也正常了;

问题:
1)、IAR下,仿真 RESET ADC1 的配置值还在,不能跟着芯片复位,一起复位(IAR已经设置硬件RESET脚复位);
只能在程序开头手工加复位: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__disable_irq();

  //reset adc.
  RCC->AHB2RSTR |= RCC_AHB2RSTR_ADCRST;
  RCC->AHB2RSTR &= ~RCC_AHB2RSTR_ADCRST;

2)、JSQR明明写进去了,为啥第一次不能生效,17通道转化错误?
3)、ADC 校准calibration功能很容易卡死,导致什么也不能写入,具体操作步骤我忘了,反正不好校准,要么卡死,要么校准位永远不能清零;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3-05-04):
  ADC1->CR |= ADC_CR_JADSTP;
  ADC1->CR |= ADC_CR_ADEN;
  ADC1->JSQR = 0x00001179;
  ADC1->JSQR = 0x00001179;  //增加一次可以

网友A:
编译优化级别调到最低试试

楼主(点评):
none没开优化,和优化没关系,感觉像是ADC寄存器写进去了,但没有生效;

网友B:
原因是 你使能ADC模块后,应该稍微等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或者你检查下ADC ready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 你使能ADC模块后,应该稍微等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或者你检查下ADC ready位更好。 ...

谢谢;
ADC1->CR |= ADC_CR_JADSTP;
  ADC1->CR |= ADC_CR_ADEN;

  while(LL_ADC_IsActiveFlag_ADRDY(ADC1) == 0);
ADC1->JSQR = 0x00001179;
  LL_ADC_INJ_StartConversion(ADC1);

我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C:
稍微等会儿

网友D(2024-04-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E: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F: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G: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H: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I: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J: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K: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L: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