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放大器问题求教

楼主:
最近用 TL064 做了一个放大器,对示波器引出的 1KHz 测试方波能够很好的放大,比较端输入是5V通过2个电阻的分压(1V左右),放大倍数为2倍:

但如果用真实的信号(88KHz)做输入,在比较端奇怪的出现了波形,导致输出波形错误:

TL064有可能对88KHz信号的放大存在带宽问题,但不至于影响到比较端的电平。
请教大佬们,问题出在哪儿?地线吗,还是别的问题?
本人在此提前感谢!

楼主(2023-05-04):

我的波形呢?

楼主:

错误波形再次添加如下:

网友A(点评):
图片看不到呀,建议重新上传试试看。

楼主:

有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怎么上传图片吗?刚刚通过Ctrl-V粘贴了一个38KB的图片(编辑器里面可见,正文也都可见),10几分钟过去了都还没有完成提交。

网友B:
复制粘贴就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怎么上传图片吗?刚刚通过Ctrl-V粘贴了一个38KB的图片(编辑器里面可见,正文也都可见) ...

简单地复制黏贴无法上传图片,根据我的经验,先发文字,提交后再打开页面,点击编辑,然后复制黏贴就有效了

网友D:
高级模式、附件、选择文件、上传,然后点击图片即可插入到帖子中。

网友E:
按照你的描述用TINA 仿真一下88khz 驱动放大波形。

网友F:

输出震荡了还是啥

网友C:
能够帮到你很高兴,谢谢你打赏

楼主(点评):
应该的,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付出,谢谢您花时间帮助我。还望在我的新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5680-1-1.html 中多提建议。尤其是我们有意使用 DRV8870 这个芯片,如何将其连接至我们的耦合电路,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网友G(2023-06-06):
养成习惯,没有把握的时候,设计电路前先用工具仿真一下,选零件也要留有带宽,如此,事半功倍。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