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采集电压转换分贝问题

楼主(2023-05-05):
请问下,我mic头采集到噪音信号,放大后的到ADC(STM32F103CBT6)的电压信号怎么转成声音分贝?

网友A:
需要采集数据,分析是否线性,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可以用来拟合公式

网友B:
有0db 参考标准吗?

减去参考分贝

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C:
不是很精确的要求,做成表格吧,用标准的噪声发生器和标准的噪声测试仪器校准。

然后使用数据拟合公式,最小二乘法,棒棒棒

网友D:
分贝是一个相对量,你要跟什么来比较?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大侠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