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两个引脚的AD转换总是不正常

楼主(2023-05-05):
    ANSELBbits.ANSB2=1;
    ANSELBbits.ANSB3=1;

    TRISBbits.TRISB2=1;
    TRISBbits.TRISB3=1;

其它引脚上的AD转换正常,这两个引脚上的不正常,引脚上的电压也不正常,搞半天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A:
总得说下用的是哪个型号吧

楼主:
dsPIC33EP32MC204

网友B:
配置字影响到了,你改一下位置。

楼主:
// FICD
#pragma config ICS = PGD2    //ICD Communication Channel Select bits->Communicate on PGEC2 and PGED2
#pragma config JTAGEN = OFF    //JTAG Enable bit->JTAG is disabled

程序中有这个啊,这个用程序再配置一下吗?

网友B:
不应该程序再陪了吧。
从数据手册来看,FIGURE 23-1: ADC MODULE BLOCK DIAGRAM WITH CONNECTION OPTIONS FOR ANx PINS AND OP AMPS
你有没有使用OA1?如果有,会导致冲突。

楼主:
没有用到OA,但也没有初始化过,我把OA相关寄存器清零看看,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受你启发仔细看了一下FIGURE 23-1,原来这个器件AN4,AN5无法通过ch2,ch3通道进行转换,我的测试程序一直在转换an0和an6两个引脚上的电压. 谢谢!@lcc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