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LVGL + FreeRTOS DEMO on AT32

楼主(2023-05-05):
LVGL + FreeRTOS Demo on AT32

示例目的
演示在AT-F437-SURF板上使用LVGL案例移植到FreeRTOS系统上运行。
LVGL Bench Mark Weighted FPS :115
支持型号
AT32F435xx
AT32F437xx

简要概述
FreeRTOS是一款优秀的RTOS,广泛运用于嵌入式设备中;LVGL是一款开源GUI,受到广大GUI开
发者的追捧,本例程展示在FreeRTOS上运行LVGL。使用AT32 MUC外设XMC+DMA驱动LCD,基于
雅特力官方推出的surf board进行展示。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URF-F437开发板
2) 案例搭配surf board配套3.5 TFTLCD
软件资源
 SC0118_SourceCode
示例使用
软件使用:
打开对应的SourceCode\project\at_surf_f437\applications\Benchmark\mdk_v5工程,编译通过之后下
载到开发板

网友:
看看怎么实现,我还不太会这个OS。

网友A(2023-06-05):
LVGL(Light and Versatile Graphics Library)是一个轻量级的嵌入式图形库

网友B:
LVGL 项目(包括所有存储库)在 MIT license 许可下获得许可

网友C:
LVGL支持 Micropython 编程,参见:LVGL API in Micropython

网友D:
要运行LVGL,只需要一个C编译器,32kB RAM和128 kB闪存,一个帧缓冲区以及至少一个用于渲染的1/10屏幕大小的缓冲区

网友E:
LVGL作为一个图形库,它自带着接近三十多种小工具可以供开发者使用

网友F:
LVGL支持各种输入设备,如触摸板、鼠标、键盘、编码器等

网友G: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H:
从LVGL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库把吧

网友I:
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J:
freertos可以保证1ms的实时性吗

网友K:
在使用LVGL库时,还需要了解相关的API接口和配置参数,以及特定的芯片平台和外设驱动的适配问题。

网友G:
可以参考LVGL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L:
LVGL是一个开源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库,可以用于创建各种类型的嵌入式GUI应用程序。

网友M: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N:
freertos怎么 短暂提高任务优先级

网友O:
AT32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
freertos和ucos哪个更适合于学习

网友P: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网友Q: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R:
多任务并行时建议使用FreeRTOS

网友S:
不知道以后像这种开源OS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