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DM-QFP100-34SVEA3测评】+普通定时器1ms、点灯

楼主(2023-05-05):
#申请原创#
本文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的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这种方式不太友好,本文使用非阻塞方式点灯;

普通定时器1ms一次中断,为整个系统应用层提供时钟。

1、定时器4配置为1ms中断一次
static uint32_t SystemTick=0;

void TimerInit(void)
{
        TIMR_Init(TIMR4, TIMR_MODE_TIMER, CyclesPerUs, 1000, 1);        //每1ms秒钟触发一次中断 //1000 000
        TIMR_Start(TIMR4);
}

void TIMR4_Handler(void)
{
        TIMR_INTClr(TIMR4);

        SystemTick++;
}

uint32_t GetSystemTick(void)
{
        return SystemTick;
}

2、非阻塞点灯,500ms闪烁一次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GPIOA, PIN5, 1, 0, 0, 0);                        //输出,接LED
}

void SystemRun(void)
{
        static uint32_t curtick=0;

        if(GetSystemTick()-curtick>=500)
        {
                GPIO_InvBit(GPIOA, PIN5);        //反转LED亮灭状态

                curtick=GetSystemTick();
        }
}

3、焊接J6、J19,将LED和PA5使用杜邦线连接起来

最后,上个gif,看看现象:

网友A:
有多少个定时器呢?

网友B:
定时器中断。

网友C:
可以实现us的计时功能吗

可以

网友D:
使用系统内部的计时时钟。

网友E:
这个应该有systick吧。

网友F:
可以使用时间段判断。

网友G:
最大的运行时间是怎么计算呢?

网友H:
如果数据溢出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数据溢出怎么解决呢

按32位无符号数据,能表示的最大数据计算,持续运行49.7天才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有systick吧。

有的,一般用systick做延时

网友I:
请问一下 什么是阻塞方式点灯?在什么情况下用到这种方式进行点灯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 什么是阻塞方式点灯?在什么情况下用到这种方式进行点灯呢

通俗讲就是死等;如果程序逻辑简单可以用,不能耽搁其他应用。
eg:

delay();//死等
led_flp;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 什么是阻塞方式点灯?在什么情况下用到这种方式进行点灯呢

就是用等待的方式进行点灯,我个人感觉有点浪费资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就是用等待的方式进行点灯,我个人感觉有点浪费资源

是的呢,主题讲的是用定时器中断,然后再中断做了一个tick,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的呢,主题讲的是用定时器中断,然后再中断做了一个tick,

既然有这种方式进行操作 那么肯定有其存在的必要  一般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这种方式呢

网友M:
其实使用什么时钟都是可以实现的 毕竟功能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N: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新手熟悉定时器的操作

网友O:
点灯blinker,花式点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如果数据溢出怎么解决呢

溢出也不会有问题,相当于自动借了一位

网友Q:
在没有其他功能的情况下 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