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46使用I2C通信

楼主(2023-05-05):
PIC既做主设备也做从设备,自己给自己通过I2C发送数据能实现吗?我用MCC配置生成的代码去实现,发现无论从设备地址写多少都可以发送,但是接收端没反应。因该是发送失败了,各位大佬支支招。

网友A:
可以的,它有两个I2C,你一个做主,一个做从。你单个的主从调试通过了吗?先单个调好了再整合一下吧。

网友B:
在I2C设备的电源入口处没有加滤波电路,一般入口处加10nF或 0.1uF电容;SDA,SCL线上干扰,没有滤 波处理,线上串一几十ohm电阻,对地加几十pF电容

网友C:
用示波器或者 I2c 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D:
确保SDA和SCL引脚正确地连接到设备。

网友E:
确保设备有足够的电源供应,并检查电压是否在设备规格范围内

网友F:
IIC并不适用于长距离传输。

网友G:
检查程序中是否正确设置了I2C参数,确保地址和数据传输正确

网友H:
写是有速度过快

网友I:
可以降低速率、优化布线

网友:
调整时钟速度以确保准确的数据传输。

网友J:
使用示波器来跟踪信号

网友K:
去看一下IIC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