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如何修改底层来正常使用spidev0.1

楼主(2023-05-05):
NUC972DF61Y 带linux系统运行,根据默认配置生成了对应的u-boot-spl.bin   u-boot.bin  970uimage ubi.img并通过NuWriter.exe将这些文件烧录到芯片中。
运行如下代码:    提示can't set spi mode 用perror打印错误 提示Invalid atgument

static int   fd_ADC;

static unsigned int mode;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s = 8;
static unsigned int  speed = 500000;
static unsigned short spi_delay=0;
int OpenADC()
{
    int ret=0;

        fd_ADC = open("/dev/spidev1.0", O_RDWR);
        if (fd_ADC == -1)
        {
                printf("Open /dev/adc error\n");
                return -1;
        }
        mode=SPI_MODE_0;
    ret = ioctl(fd_ADC, SPI_IOC_WR_MODE, &mode);
        if (ret == -1)         {        printf("can't set spi mode\n");
         perror("Fail:");   exit(EXIT_FAILURE);}

    ret = ioctl(fd_ADC,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bits per word\n");
    ret = ioctl(fd_ADC,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max speed hz\n");
        return 0;
}

楼主:
额,,,spidev1.0 和 spidev0.1都不对

楼主:
嘟嘟嘟 麻烦各位大佬提供点想法吧 看底层文件什么的 都不知道看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