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 珠海巨晟 JSLINK 使用

楼主(2023-05-05):
目录
1.        编程仿真环境搭建
1.1.        准备工作
1.2.        安装pack包
1.3.        JS-Link仿真说明:仿真配置以JS32T031为例
2.        烧录上位机软件使用
2.1.        界面显示
2.2.        固件版本升级
2.3.        手动烧录
2.4.        手动擦除
3.        量产使用
3.1.        烧录器机台烧录
3.2.        烧录器与机台连接
3.3.        机台配置
3.3.1.        机台参数设定
3.3.2.        机台烧录器设定
3.4.        自动工作模式

1. 编程仿真环境搭建1.1. 准备工作1.1.1 安装MDK5,具体方法请百度,安装后需要激活才能编译文件;
1.1.2 下载安装JS32T030、JS32T031、JS32M040、JSH3000、JS32L010、JS32L011的SDK。网址:http://www.honor-ic.com/Case/Index/3
1.2. 安装pack我司发布的资料包中有最新的pack文件,双击安装即可,安装后可在keil设备列表的JuSheng下看到JS设备。

1.3. JS-Link仿真说明:仿真配置以JS32T031为例1.3.1. 硬件连线:烧录底座按芯片手册的管脚图连接VCC、GND、SWDCLK、SWDDAT,示意图如下:
1.3.2. keil 5 打开工程文件,点击 Option for Target 窗口: file:///C:/Users/YORKC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384/wps87.jpg
1.3.3. 点击 Debug 项目栏,在下拉框选择CMSIS-DSP Debugger,如下图所示:file:///C:/Users/YORKC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384/wps88.jpg
1.3.4. 点击 Settings 进入CMSIS-DAP窗口,完成1、3处设置,观察2处是否正确识别到芯片(没有请查看连线是否正确及芯片是否关闭了仿真口) file:///C:/Users/YORKC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384/wps89.jpg
1.3.5. 点击 Flash Download 项目栏,完成下面设置:file:///C:/Users/YORKC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384/wps90.jpg

2. 烧录上位机软件使用2.1. 界面显示
注意:当USB连接电脑后,若连接正常,右上角的设备状态将由未检测到设备转为JS CMSIS-DAP,同时红色灯将转为绿色灯。
2.2. 固件版本升级点击固件升级,点击获取查看当前烧录器版本,如果版本过旧,点击第3步选择烧录器上位机所在目录下的Firmware文件中的bin文件进行升级。版本为最新可以跳过此步骤。
2.3. 手动烧录1步选择内核(C51/Cortex-M0);
2步根据不同芯片选择不同的芯片系列;
3步点击浏览选择要使用的bin文件;
4步点击烧录配置;
5步选择手动烧录;
6步选择PCBA烧录;
7步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
8步点击下载,出现Custom Download File Succeed! 代表下载到烧录器完成;
9步点击烧录器外壳上方的黑色按键,若响一声和亮起绿灯时,代表下载成功。若响两声和亮红灯时,代表烧录失败。
2.4. 手动擦除参照3.3手动烧录的操作,将第6步选择改为芯片擦除,其他步骤一样。
3.
量产使用
3.1. 烧录器机台烧录1步选择内核;
2步根据不同芯片选择不同的芯片系列;
3步点击浏览选择要使用的bin文件;
4步点击烧录配置;
5步选择机台烧录;
6步选择裸片烧录;
7步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
8步点击下载,出现Custom Download File Succeed! 代表下载到烧录器完成。

3.2. 烧录器与机台连接烧录器与机台(金创图)接线方式如下,下面杜邦线颜色是我司仪器上杜邦线的颜色,客户拿到的颜色可能不一样,要参考客户购买机台的线为准,只要按照标识进行正确连接即可。
烧录器              机台            (图中杜邦线颜色)
VCC      <---->   VCC               红色
GND     <---->   GND               黄色
BUSY     <---->   BUSY              蓝色
OK       <---->   OK                灰色
NG      <---->    无需               黑色
START   <---->    START             白色
3.3. 机台配置3.3.1. 机台参数设定选择参数设定,进入配置页面。
自行选择需要工作的端口N(NO)/Y(YES)。
其他参数配置如下图:
3.3.2. 机台烧录器设定选择烧录器设定,进入配置页面。
烧录器ID选择自定义(1~8)模式,其他参数配置如下图:
3.4. 自动工作模式选择自动模式,按下按键4。
按下按键3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