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ZL6300在加载时间过长系统的巧妙应用

楼主(2023-05-05):
采用单片机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常常会受到各种干扰的影响,打乱正常程序的运行,这时就需要我司产品登场了,ZL6300集成了欠压监测复位、手动复位和超时复位等功能。本文将介绍ZL6300的巧妙应用!

低压复位

产品工作过程中,保持电源的稳定尤其重要,电源电压的不稳定会导致一些难以预测的问题,比如说样品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量产时就会出现问题。这样问题排查起来也麻烦,而我司产品ZL6300能时刻精准的监控系统工作电压,无论是电源故障,还是偶发性掉电(tRD>10us),ZL6300都能监控到。

程序”跑飞”复位

针对程序“跑飞”,ZL6300也有很好的应对方案:由微处理器输出的重复喂狗信号作用于ZL6300看门狗的 WDI 引脚。当 WDI 输入在典型 1.7s 内没有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转换时,看门狗定时器功能强制把图片信号拉低复位。当图片为高电平复位无效时,看门狗超时计时开始。如果在看门狗超时之前在 WDI 输入引脚上发生电平转换, 看门狗定时器将复位并再次开始进行计时,如此重复,一旦程序“跑飞”,微处理器没有喂狗,ZL6300将产生复位信号使微处理器复位,有效地在程序“跑飞”后系统自动复位,使系统自动回归正常工作。

图1 ZL6300常规应用

应用于初始化加载时间长的系统

利用ZL6300的WDI引脚确实可以防止系统死机。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对于初始化加载时间长的系统,加载时无法喂狗,超过ZL6300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间,系统就会复位。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ZL6300了?(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对于初始化加载时间长的系统的应用示例:

图2 ZL6300应用于加载时间长的系统

示例说明:JP短接时,三极管截止,WDI引脚处于高阻态,ZL6300内部自动喂狗,便于烧录调试时,ZL6300不会输出复位信号,顺利完成系统固件烧录。当系统运行时,JP开路,三极管的状态受控于IO2,系统加载时间过长时,在MCU加载系统前就需要将IO2拉低,此时三极管截止,WDI引脚也处于高阻态,IO1不需要喂狗,ZL6300也不会输出复位信号。等系统加载完成后,先把IO2拉高,三极管导通,再用IO1周期性喂狗,系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这样就可以应用于加载时间长的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