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AC6编译提示内嵌汇编符号symbol无效问题

楼主(2023-05-05):
1、换用AC6编译后,当编译等级为O0时,正常
2、当编译等级提升到O2后,提示内嵌汇编符号symbol无效

求解

网友A:
估计有些函数被优化掉了吧?

网友B:
你这个报错截图截全一些,就是有函数未定义,看看是什么函数。

网友C:
-O1会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D:
Symbol定义了么

网友E:
是被编译器优化了吗

网友F:
是不是名称不正确

网友G:
符号名称的大小写也会影响编译结果

网友H:
位置正确不?

网友I:
汇编语言程序中定义的符号名称与符号本身不匹配

网友J:
可能与其他符号或库中的符号搞混

网友K:
确定有没有拼写错误

网友L:
需要先给Symbol定义,确定没有其他错误

网友M:
有可能是连接器问题,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N:
首先得确保代码没有任何错误

网友O(2024-03-08):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P: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Q: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R: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S: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