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0402元件改成0201甚至01005 除了耐压、精度、贴片工艺 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23-05-05):
0402元件改成0201甚至01005  除了耐压、精度、贴片工艺 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A:
--散热
--电流冲击
--市场
--价格

网友B:
数字电路,现在我都是喜欢用0201的,抛弃0603了

网友C:
现在的新技术,新工艺提升越来越快,特别是在封装上,在新材料的加持下,做的越来越小。您需要考虑的是在它容许的各项电气性能范围内使用!详细解读技术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现在我都是喜欢用0201的,抛弃0603了

0402折中一些  焊接性啥的

网友D:
查找不良原因、维修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找不良原因、维修难度

耐压和精度会相差多少  有没有人用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耐压和精度会相差多少  有没有人用过的

每款阻容都有标注精度,我是以标注的精度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款阻容都有标注精度,我是以标注的精度为准

还有03015和008004的  可能焊接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