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452LEQ6支持FreeRTOS操作系统吗?

楼主(2023-05-05):
N32WB452LEQ6支持FreeRTOS操作系统吗?有对应的demo和说明吗

网友A:
支持FreeRTOS操作系统

网友B:
搭载嵌入式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C:
FreeRTOS是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操作系统

网友D:
可以使用的系统有FreeRTOS

网友E:
可供移植选择 分别为μClinux、μC/OS-II、eCos、FreeRTOS

网友F:
支持鸿蒙OS、阿里OS、FreeRTOS等多操作系统。

网友G:
这个代码没有见过。

网友H:
满足实时控制要求的操作系统就可以

网友I:
硬件资源有限,一般都是用极低内核资源的操作系统

网友J:
物联网操作系统有那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