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不上GD32F305RE

楼主(2023-05-05):
jlink找不到SWD接口,接了VCC/CLK/DIO/GND,RESET脚没有接,但是用脱机烧录工具可以正常烧录,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把RESET引脚也接上试试呗。

网友B:
CLK DIO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C:
板子没问题,那应该是JLink或者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