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成功使用过HC32L136的TRIM功能的吗?

楼主(2023-05-05):
我尝试了好长时间,始终无法校准到需要的频率。比如:
1、32MHz的XTH校准4.608MHz的RCH        —— 没成功。
2、32768Hz的XTL校准4.608MHz的RCH        —— 没成功。
3、32768Hz的XTL校准38400Hz的RCL        —— 没成功。
电话咨询了小华的FAE,也建议我不要使用这个功能。
我不认为TRIM这个功能只是摆设,肯定是哪个地方设置出了问题,企盼各位高能指导。
不胜感谢!

网友A:
由于L系列内部的38400在低温下偏的有点大导致LPUART出现了误码率的问题。
用外部32768来校准内部的38400,这个校的方式还是可以的。
只用过这种,其他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L系列内部的38400在低温下偏的有点大导致LPUART出现了误码率的问题。
用外部32768来校准内部的38400, ...

能提供32768校准38400的代码吗?我在常温下最多能校准到实际频率误差1%,做不到例子里头的0.3%

网友B(2023-10-29):
同样需求

网友C(2023-11-30):
可以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