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如何配置USART6?

楼主(2023-05-06):
#21ic问答# 用了一个AT32F407的样板,使用USART1没有问题,能够正常接收发送字符,但USART6就不行,应该如何配置USART6呢?IO使用PC6,PC7

网友A:
1  建议把配置代码贴一下   我们帮你check‘一下
2  检查电路原理图,确认PC6 PC7是否有占用

楼主:
下面USART初始化代码:
/* 初始化指定的UART */
void Console_Uart_Init(int num)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if(num == 1)         {
                //打开串口1所在的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打开串口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DISABLE);//使用原始位置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lse if(num == 3)        {
                //打开串口所在的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打开串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3端口配置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ENABLE);//重映射,问题? PD10 11 12能用普通作IO吗?实际测试可以!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PU;//注:此处要上拉,不然很可能出问题。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else if(num == 6)        {
                //打开串口6所在的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打开串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

//                //USART6端口配置
//???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6, ENABLE);//重映射,问题?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PU;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USART初始化设置
        // 波特率设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break;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0_5;break;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tod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if(num == 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打开收非空中断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RDNE, ENABLE);
//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IDLEF, ENABLE);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0;//抢占优先级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else if(num == 3)        {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

        //打开收非空中断
        //        USART_INTConfig(USART3, USART_INT_RDNE, ENABLE);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IDLEF, ENABLE);

        //Usart1 NVIC 配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0;//抢占优先级1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else if(num == 6)        {
                USART_Init(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6, ENABLE);  //使能串口

                //打开收非空中断
                USART_INTConfig(USART6, USART_INT_RDNE, ENABLE);
//                USART_INTConfig(USART6, USART_INT_IDLEF, ENABLE);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6_IRQn;//串口6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0;//抢占优先级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

移植了freeRTOS
代码中关于USART6重映射IO的部分出错, 硬件是单独使用PC6\PC7的,没有占用

网友B:
你好,从贴出来的代码来看,串口6开时钟部分有错,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修改为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再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从贴出来的代码来看,串口6开时钟部分有错,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 ...

谢谢。还真是灯下黑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