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怎么解决AT32F403A使用CAN扩展格式接收ID的问题?

楼主(2023-05-06):
AT32F403A使用CAN ,扩展格式下接收ID域一直不对,数据域一直是对的,标准格式下ID域与数据域都是正确的,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小伙伴遇到的

网友A:
扩展格式下接收ID域一直不对
——具体不对现象是?是否被读成了之前标准帧的ID?
应用在获取报文ID时需要注意参考BSP filter工程的方式,要先判定id_type,然后再读取对应的ID,
void USBFS_L_CAN1_RX0_IRQHandler (void)
{
  can_rx_message_type rx_message_struct;
  uint32_t id_index = 0;
  if(can_flag_get(CAN1,CAN_RF0MN_FLAG) != RESET)
  {
    can_message_receive(CAN1, CAN_RX_FIFO0, &rx_message_struct);

    if(rx_message_struct.id_type == CAN_ID_STANDARD)
      id_index = rx_message_struct.standard_id;
    else if(rx_message_struct.id_type == CAN_ID_EXTENDED)
      id_index = rx_message_struct.extended_id;
  }
}

网友B(点评):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C(2023-09-20):
1.CAN的收发机制: 发送: AT32的CAN有3个发送邮箱,用户只需要通过“发送邮箱空”标志位确认一个空邮箱;然后把需要发送数据帧的数据,ID等信息写入发送邮箱;写对应邮箱的“发送请求位”。 接收: AT32F403的CAN有14个接收过滤器。 接收过滤器用于过滤ID,用户可配置接收过滤寄存器,来接收想要的ID的帧,而过滤丢弃掉不需要的ID的帧。 AT32的CAN有两个接收FIFO,每个FIFO有3级深度(即每个FIFO可以存储3帧数据)。 CAN每接收到一帧通过过滤的数据帧,该帧会被存入接收FIFO。
2.CAN数据帧格式: CAN数据帧分为两种:标准帧(对应标准ID:11位)和扩展帧(对应扩展ID:29位)。 以标准帧为例,一帧完整的CAN数据就包括帧起始、仲裁场、数据场、CRC场、应答场、帧结束等部分。
3.ID的类型:ID分为标准ID和扩展ID,标准ID是11位的长度,扩展ID是29位的长度。
4.ID的过滤模式:过滤模式分为列表模式和掩码模式,(1)在列表模式下,ID必须完全比配才能收到FIFO里面。 此模式下,当位宽是32bit的时候,可以过滤两个ID,当位宽是16bit的时候可以过滤4个ID。(2)在掩码模式下,掩码部分就起掩码的效果。
如果在使用AT32F403A的CAN模块时遇到与接收ID相关的问题,建议仔细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确认发送和接收部分的配置是否正确。
2.确认是否正确设置了过滤器的工作模式和ID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