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stm32f107使用RTC驱动重启时间不对求解?

楼主(2023-05-06):
芯片stm32f107使用RTC驱动重启时间不对求解?

网友A:
你的寄存器的设置与你的硬件设置匹配不

网友B:
晶振是不是有偏差啊

网友C:
看看RTC配置文件对不对

网友D: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E:
检查一下重启函数

网友F:
你写的代码中重启逻辑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系统时钟不正确,也可能会导致时钟对齐和刷新等问题

网友H:
电源检查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I:
RTC复位可能没有正确设置,这可能会导致重启时间不正确

网友J:
实在不行,你试试重新编译和烧录程序

网友K:
晶振频率也会影响RTC时间准确性的

网友L(2024-03-15):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M: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N: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O: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P: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Q: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R: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S: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T: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U: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