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口中断中使用导致printf死机怎么办?

楼主(2023-05-06):
串口中断中使用 printf 打印就死机,使用rt_kprintf一样死机,printf使用了重定向具体如下图

网友A:
可能单片机负荷过大,或者工作不正常。

网友B:
为什么在中断函数中不能使用printf打印函数

网友C:
按正常的通信,与死机是毫无关系的

网友D(2023-06-08):
调整缓存区大小,在编译的时候通过修改标准库头文件中的宏定义,适当增大缓存区的大小。

网友E:
在设计中要尽量减少中断的频率和执行时间。

网友F:
又占资源又占时间 不就是串口吗

网友G:
在中断中尽量避免使用printf函数,可以考虑使用其他低级别的输出方式,如直接往寄存器中写入数据等。

网友H:
printf是C语言最复杂的函数之一

网友I:
在魔术棒、Targer选项页中勾选useMicroLIB,即可成功运行。

网友J:
在使用printf函数时,可以使用无缓存的版本,如snprintf等。这样可以避免缓存数据积累的问题。

网友K:
在使用printf函数时,可以将其放到主程序中进行处理,而不是在中断中使用。

网友L(2023-11-12):
可能是内存冲突导致的问题

网友M:
跟使用的环境有关系

网友N:
按正常的通信不会导致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