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T-Thread studio调试下载出错是何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6):
studio调试完工程后,去除所有断点,然后重新编译,下载时,窗口一闪而过,然后程序卡住了,感觉是没下载完成似的

网友A(2024-09-26):
ST-LINK固件版本过低

网友B:
升级ST-LINK固件

网友C:
USB连接不稳定或连接线损坏可能导致调试下载失败。

网友D:
检查单片机是否有物理损坏的迹象,如引脚断裂、芯片表面划痕等。

网友E:
RT-Thread Studio或相关调试软件的配置设置不正确,如烧写地址、波特率、校验位等设置错误。

网友F:
重新插拔ST-LINK

网友E:
供电电压不稳定或不足,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G:
单片机可能存在物理损坏,如引脚断裂、芯片内部损坏等。

网友H:
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

网友I:
检查电源、查看错误信息和日志

网友J:
检查开发板上的其他硬件组件是否正常工作,如电源、复位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