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怎么解决创建多个线程和消息队列失败的问题呢?

楼主(2023-05-06):
我使用的是STM32L010RB,在Main函数中创建了4个线程,线程栈大小分别为256\1024\1024\1024,结果在后面的线程中提示创建失败。
在FreeRTOS,一旦我设置的线程栈太大了,就会提示堆内部设置的不够,是不是RT-Thread中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应该在哪把数值调大呢?

网友A:
你RAM太小就别跑操作系统了。

网友B:
RB的RAM估计就16KB吧,只能调小栈内存了。

网友C:
换芯片吧,要不后面开发肯定会一堆问题的。

网友D:
FreeRTOS 的线程栈设置. 单位是字(4字节)的, 不是字节.
最小的线程栈, 20个字就差不多了.

网友D:
FreeRTOS的线程栈, 单位是字(4字节), 不是字节.
最小的线程栈, 设置 20个字节就差不多了.

网友E:
是的,在RT-Thread中也有类似的堆栈大小限制

网友F:
设置线程栈大小时,需要考虑到多任务环境下的资源限制

网友G:
可以将线程栈大小设置为主任务和子任务所需资源的最大和

网友H:
将线程栈大小设置为256字节呢?

网友I:
资源多是1024,少是256

网友J:
看任务多少,以大的为主

网友K:
内存得足够才行

网友L:
线程栈的大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线程本身的大小和任务的大小

网友M:
检查你的应用程序代码,看看有没有大量的临时变量.

网友N:
RT-Thread库中的函数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O(2024-03-08):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P: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Q: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R: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