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在stm32f103移植rt-thread的操作系统后,继续使用使用裸系统的HAL库等方法?

楼主(2023-05-06):
在裸系统中,利用HAL库完成了各个不同传感器的驱动,能使传感器输出数据。现在我要移植rt-thread操作系统,之前的传感器的驱动程序怎么咋办?是用rt-thread中的方法重写,还是通过某些方式继续用之前的驱动代码?若是重头来要按啥步骤?若是有方法继续用前,之前的驱动,该怎么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移植rt thread NANO的话,没有RTT的驱动,只使用内核的线程函数,驱动还是用回HAL就好

网友B(2023-06-16):
你用cubemx重新生成一下呗

网友C: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都是用hal生成的,没这些烦恼

网友D:
重新写估计就要用RTT的库就行了

网友E:
你就封装一下估计就行

网友F:
你看看RTT的移植方法吧,找找灵感

网友G:
HAL吧,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H:
用之前的代码就行吧,不用重新写的

网友I:
你加内核调度的驱动就行吧,其他不都是现成的么

网友J:
用之前的驱动代码比较合理一些

网友K:
RTT移植,你搜一下,就知道如何弄了

网友L:
都是直接用别人移植好的

网友M:
要移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