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3 can通信波特率配置求助

楼主(2023-05-06):
各位大佬好,打扰了,最近尝试在 STM32f413vgt6 的板子上使用 can 通信,但发现在正常模式下无法通信,环回模式可以。检查驱动代码后,发现似乎是波特率配置不对,官方驱动是按照 45m 的时钟配置的。但413的时钟是 50m, 可尝试按照 50m,重新计算修改参数后依然无法通信。不清楚什么原因。哪位大佬可以帮忙看看这么改是否正确,谢谢!
50 / ((1 + 6 + 3) * 5) = 1MHz ?
msh 下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异常回馈,似乎波特率确实不对。。。
当前时钟配置:

网友A:
can总线通信的波特率是由can_frame_t结构体中的参数决定的

网友B:
你的波特率参数错了

网友C:
can_frame_t结构体的长度为6,数据位数为3

网友D:
can_id0x01,协议ID2,表示消息ID0,数据长度为2,停止位为1

网友E:
can_frame_t结构体中的参数更新为新的值,并重新发送can_frame_t

网友F:
你的参数配置不对

网友G:
你是不是没初始化啊

网友H:
首先检查硬件,可别烧坏了

网友I:
检查can_device结构体中的can_dev寄存器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J:
CAN总线工作在差分模式下,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