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ortex-m7 mcu偶尔上电后很快hard fault问题如何定位原因?

楼主(2023-05-06):
各位大佬,打扰了, 求助一个问题。最近发现atmsame70 (cortex-m7 的内核) 运行 rt-thread (大概v2.x 的版本吧,好几年之前移植的工程了) 偶尔会出现刚启动不久就直接hard fault 的情况,加上 cmdbacktrac 后定位到了如下异常, 且尝试多次后,一但出现异常,输出结果基本一致。请问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如何找问题? 谢谢!

网友A:
从LOG上看不太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可以调试,在打印错误的地方打个断点,然后进入断点后,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函数进入的错误了。

网友C:
有可能RTThread2.x版本的不太兼容M7内核的?

网友D:
是不是RT-Thread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E:
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可能内存不够,检查一下内存

网友G:
断点调试试试

网友H:
程序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错误或冲突?

网友I:
编译错误、运行时错误这些都看看没看

网友J:
不会是出现短路了吧

网友K:
参数配置呢?

网友L:
换一个大一点的硬盘试试

网友M:
核实一下代码,挨个look

网友N:
数据不一致会导致异常

网友O(2024-03-08):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P: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Q: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R: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S: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