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T-Thread所包含的对象以及对象的方法函数分析

楼主(2023-05-06):
RTT这个RTOS虽然是全部是用C编写,但全程使用的都是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所以最好的研究方式,就是从对象入手,分析代码各部分所包含的对象以及对象的方法函数。
  首先先了解下与thread相关的对象,主要有三个:
  1、RTT最基本的对象:rt_object
  2、线程对象:rt_thread
  3、定时器对象:rt_timer
这里发现一个现象,按正常逻辑来说rt_thread应该和rt_timer一样,有一个成员直接是rt_object,这样就是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实际代码中rt_thread中申明了和rt_object相同的一组成员:
  name,type,flag,以及list这里和其他类的不统一具体原因还需要之后继续研究,这不能说是个bug,只能算是代码风格上的一点不统一。

楼主:
先从rt_object的成员说起:
  rt_object(基本版),这个说明下什么叫做基本版,来看下代码:
  ```struct rt_object
  {
  char name[RT_NAME_MAX]; /《 name of kernel object */
  rt_uint8_t type; /《 type of kernel object /
  rt_uint8_t flag; /**《 flag of kernel object /
  ifdef RT_USING_MODULE
  void *module_id; /**《 id of application module */
  endif
  rt_list_t list; /**《 list node of kernel object */
  };
  typedef struct rt_object rt_object_t; /**《 Type for kernel objects. /```
  一个类的声明中有一些成员会因为一些宏定义而增加,这些宏一般代表的是功能的扩展。现在我想分析的是不带最基本的类的成员,所以暂时会去掉所有的宏定义。
  可以看到rt_object主要包含4个成员:
  1.字符串name,既类的名字。
  2.类型type,既类的类型,RTT定义如下12种类型:
  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 RT_Object_Class_Thread = 0, /**《 The object is a thread. */ RT_Object_Class_Semaphore, /**《 The object is a semaphore. */ RT_Object_Class_Mutex, /**《 The object is a mutex. */ RT_Object_Class_Event, /**《 The object is a event. */ RT_Object_Class_MailBox, /**《 The object is a mail box. */ RT_Object_Class_MessageQueue, /**《 The object is a message queue. */ RT_Object_Class_MemHeap, /**《 The object is a memory heap */ RT_Object_Class_MemPool, /**《 The object is a memory pool. */ RT_Object_Class_Device, /**《 The object is a device */ RT_Object_Class_Timer, /**《 The object is a timer. */ RT_Object_Class_Module, /**《 The object is a module. */ RT_Object_Class_Unknown, /**《 The object is unknown. */ RT_Object_Class_Static = 0x80 /**《 The object is a static object. */ };
  3.标志flag(好像并没什么用,只是在动态创建的时候置0了)。
  4.一个双向链表的数据结构,用来把实例化的类添加到相应type的双向链表中。在rt_object初始化时,每种类型的class都有一个链表结构将他们连接起来。
  与rt_object相关的函数
  RTT中基本上对应class的函数就在相应名字的.c文件中,例如object相关函数就在object.c文件中。
  void rt_system_object_init(void); struct rt_object_information * rt_object_get_information(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void rt_object_init(struct rt_object *object, 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const char *name); void rt_object_detach(rt_object_t object); rt_object_t rt_object_allocate(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const char *name); void rt_object_delete(rt_object_t object); rt_bool_t rt_object_is_systemobject(rt_object_t object); rt_uint8_t rt_object_get_type(rt_object_t object); rt_object_t rt_object_find(const char *name, rt_uint8_t type);
  1.object初始化函数,object初始化有两个函数,分别对应使用静态内存的object初始化,和动态分配内存的object初始化。
  void rt_object_init(struct rt_object *object, 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const char *name); rt_object_t rt_object_allocate(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const char *name);
  在初始化函数中主要做以下几件事情:
  1、为object申请内存(若使用动态初始化)
  2、设置object的type成员为指定的类型
  3、为object的name成员赋值
  4、调用rt_object_attach_hook钩子函数
  5、将object加入对应type的container双向链表中
  有一点区别需要提出,在voidrt_object_init();中,没有对object的flag成员进行赋值。
  ```rt_object_t rt_object_allocate(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rt_object object;
  register rt_base_t temp;
  struct rt_object_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fdef RT_USING_MODULE
  struct rt_dlmodule *module = dlmodule_self();
  endif
  RT_DEBUG_NOT_IN_INTERRUPT;
  /* get object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 rt_object_get_information(type);
  RT_ASSERT(information != RT_NULL);
  /**申请内存**/
  object = (struct rt_object )RT_KERNEL_MALLOC(information-》object_size);
  if (object == RT_NULL)
  {
  / no memory can be allocated */
  return RT_NULL;
  }
  /* clean memory data of object */
  rt_memset(object, 0x0, information-》object_size);
  /*/
  /* initialize object‘s parameters */
  /*初始化成员**/
  / set object type /
  object-》type = type;
  /* set object flag */
  object-》flag = 0;
  /* copy name */
  rt_strncpy(object-》name, name, RT_NAME_MAX);
  /*/
  /**调用钩子函数*/
  RT_OBJECT_HOOK_CALL(rt_object_attach_hook, (object));
  /*/
  /**加入链表*/
  / lock interrupt /
  temp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ifdef RT_USING_MODULE
  if (module)
  {
  rt_list_insert_after(&(module-》object_list), &(object-》list));
  object-》module_id = (void *)module;
  }
  else
  endif
  {
  /* insert object into information object list */
  rt_list_insert_after(&(information-》object_list), &(object-》list));
  }
  /* unlock interrupt */
  rt_hw_interrupt_enable(temp);
  /*/
  /* return object */
  return object;
  }```

楼主:
2、object删除以及detach
  只有动态创建的object才能被删除,静态创建的object通过detach脱离object system。
  删除/detach object主要完成以下动作:
  1、执行rt_object_detach_hook钩子函数
  2、将type重置为0
  3、将object从对应的双向链表中删除
  4、释放分配的内存(动态创建的object)
  ```void rt_object_delete(rt_object_t object)
  {
  register rt_base_t temp;
  /* object check */
  RT_ASSERT(object != RT_NULL);
  RT_ASSERT(!(object-》type & RT_Object_Class_Static));
  /**调用钩子函数*/
  RT_OBJECT_HOOK_CALL(rt_object_detach_hook, (object));
  /*/
  /* reset object type */
  object-》type = 0;
  /**移出链表*/
  / lock interrupt /
  temp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 remove from old list */
  rt_list_remove(&(object-》list));
  /* unlock interrupt */
  rt_hw_interrupt_enable(temp);
  /*/
  /**释放内存*/
  / free the memory of object /
  RT_KERNEL_FREE(object);
  /*/
  }```
  3、其他与object相关函数。
  还有几个与object相关的函数放在一起来说:
  (1)void rt_system_object_init(void);
  (1)号函数是个空函数,没有被实现
  (2)号函数的功能是找到对应class type的双向链表结构,在object初始化中被调用
  (3)号函数查询object的type位,以此判断指针指向的是否为object对象
  (4)号函数返回object的type成员,返回的对象不包含RT_Object_Class_Static标志
  (5)号函数可以在对应的object type中通过name成员寻找对应的object对象,并返回。

网友A(2024-03-22):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B: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C: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D: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E: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F: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G: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H: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I: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J: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