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RT-Thread studio的编译器问题?

楼主(2023-05-06):
使用RTT Sudio新建的429基于芯片创建的工程,在board.c中定义这个函数RT_WEAK void rt_hw_board_init(),编译提示出现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attribute' before 'void'RT_WEAK void rt_hw_board_init()
错误,一查找才知道在rtdef.h定义的宏为

/* maximum value of ipc type */
#define RT_SEM_VALUE_MAX RT_UINT16_MAX /< Maximum number of semaphore .value */
#define RT_MUTEX_VALUE_MAX RT_UINT16_MAX /< Maximum number of mutex .value */
#define RT_MUTEX_HOLD_MAX RT_UINT8_MAX /< Maximum number of mutex .hold */
#define RT_MB_ENTRY_MAX RT_UINT16_MAX /< Maximum number of mailbox .entry */
#define RT_MQ_ENTRY_MAX RT_UINT16_MAX /**< Maximum number of message queue .entry /
/ Common Utilities /
#define RT_UNUSED(x) ((void)x)
/ compile time assertion /
#define RT_CTASSERT(name, expn) typedef char ct_assert##name[(expn)?1:-1]
/ Compiler Related Definitions /
#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ARM Compiler */
#define rt_section(x) attribute((section(x)))
#define rt_used attribute((used))
#define rt_align(n) attribute((aligned(n)))
#define rt_weak attribute((weak))
#define rt_inline static __inline
弱函数的宏是rt_weak.但在另一台电脑中安装的RTT Studio的宏定义却是RT_WEAK.

网友A:
RTT Sudio并没有内置创建429基于芯片的工程功能,429是一个软件框架,而RTT Sudio是一个用于编写软件的工具,需要使用其他工具来创建429基于芯片的工程

网友B:
#define指令将其替换为要定义的函数名称#define RT_WEAK rt_hw_board_init

网友C:
可以在RTdef.h头文件中查找一个名为RT_*_DECLARE_DEFN的宏定义。这个宏定义定义了一个名为RT_WEAK的函数

网友D:
RT_WEAK宏替换为函数名称后,需要在代码中查找该函数的定义

网友E:
函数已经定义,可以在代码中直接使用该函数名称

网友F:
可能没有指定变量的类型

网友G:
RT_WEAK宏的定义前添加一个等号,指定变量的类型

网友H:
试试在RT_WEAK宏的定义前添加一个asm关键字

网友I:
在定义RT_CTASSERT(name, expn)时,使用了typedef char ct_assert##name[(expn)?1:-1]的语法,这是一个编译时的断言宏,用于在编译时检查宏名是否正确,并生成相应的错误信息

网友J:
是不语法使用有问题,使用了__attribute__((weak))的语法,可以在宏定义时为一个或多个指定宏是否是弱标识符

网友K:
用#define指令将其替换为要定义的函数名称#define RT_WEAK rt_hw_board_init

网友L:
将RT_WEAK宏替换为函数名称后,需要在代码中查找该函数的定义

网友M:
是不是变量类型的问题

网友N:
在RT_WEAK宏的定义前添加一个等号,指定变量的类型

网友O(2023-12-28):
将弱宏替换为函数名之后,需要在代码中搜索函数的定义

网友P(2024-03-08):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Q: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R: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S: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T: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U: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V: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W: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X: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