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以太网在驱动层发送函数中等不到HAL解锁造成死循环咋办?

楼主(2023-05-06):
芯片STM32F407ZGT6,RTT版本4.0.4。
问题描述
用tcp方式跟上位机建立长连接,心跳包10s一次,每次上电时通信正常,过10至20分钟之后,突然卡死,运行灯停止闪烁,没有任何错误日志。进入调试模式发现卡死在rt_stm32_eth_tx()函数中等待解锁的死循环中:
while (EthHandle.Lock == HAL_LOCKED),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
请问有大佬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或者帮忙分析下可能的问题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的程序在每次连接建立时都发送了错误的心跳包,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正确地发送了心跳包,并且在发送之前是否等待了正确的时间间隔

网友B:
是不是在某个地方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C:
server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这图片也看不清楚啊

网友E:
看看硬件,硬件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F:
是不是受其他软件影响了?

网友G:
检查网络,有没有大量数据传输

网友H:
编程错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检查中断处理程序的日志,了解问题所在,重启中断处理程序或修改中断处理程序的代码以解决问题

网友J:
修改一下程序的代码,或者升级硬件和软件看看呢

网友K:
看看是不是数据传输不稳定或中断,查物理层设备的连接状态,重启设备,或者更换设备

网友L:
可能是因为你的程序在每次连接建立时都发送了错误的心跳包,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正确地发送了心跳包

网友L:
并且在发送之前是否等待了正确的时间间隔

网友M:
是不是在某个地方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N(2024-03-15):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O: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P: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Q: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R: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S: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T: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U: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V: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