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AT32 MCU实现OTP寄存器功能

楼主(2023-05-06):
对于AT32 MCU不同的系列,因为功能改进等原因,安全库区的配置使用可能有所差异。用户使用OTP功能主要目的是需要将一些特殊数据保存其中,在需要时可以读取,并且不允许修改和擦除。目前AT32 MCU的安全库区根据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区域

仅允许I-Code总线读取指令的区域(I-BUS area)

仅允许D-Code总线读取数据的区域(D-BUS area)

允许I-Code和D-Code总线读取的唯读区域(READ-ONLY area)

只要包含允许D-Code总线访问的区域,其特点就是允许读取数据,不允许擦除或者修改(除非原应用设计者输入自定义秘钥KEY解除slib进行全部擦除),达到OTP功能的效果。所以只要设计者将需使用OTP功能的数据保存在允许D-Code总线访问的安全库区域,就能达到只允许读取,不允许擦除和修改的目的。

操作说明

根据AT32 MCU的安全库区结构划分,必须将要保存的OTP数据放置在允许D-Code总线访问的区域(D-BUS area或者READ-ONLY area)。

通过代码操作

Demo中403A的AT-START开发板上,演示如何开启slib,并将数据放在slib的D-Code区域。

执行流程及说明:

1) 按USER键触发;

2) 如果程序首次执行(MCU处于slib disable状态),顺序往下执行步骤3,如果程序非首次运行(MCU处于slib enable状态),跳转到流程步骤7进行;

3) 配置slib,包括password和range;

4) 写入OTP数据到slib的D-code区域;

5) LED2/3/4会同时亮起;

6) 按RESET键复位,重新执行流程步骤1;

7) 此时OTP功能生效,因为slib已开启,无法再次配置slib,也不能擦除或者修改对应区域数据,LED2亮起;

8) 按USER键触发;

9) 关闭slib(当程序在flash运行时,执行该步骤会触发flash mass erase,程序无法再继续运行),执行系统复位,结束演示。

楼主:
注意事项:

demo中定义256字节数据作为OTP数据,选择的slib D-Code区域是对应系列MCU可设置slib范围的最后一个sector。关于不同系列MCU的slib可设置范围,可以参看对应的AT32各系列安全库区(SLIB)应用指南。

演示完成后,关闭slib是为了方便后续MCU调试使用。真实应用时slib OTP功能开启会不再disable。

通过ICP/ISP等工具操作

通过Artery的ICP/ISP等上位机软件可以更方便的实现该功能,在烧录项目文件时,将需保存的OTP数据一起烧录,完成slib OTP功能。

以ICP工具在线烧录为例,步骤如下:

1) 添加对应烧录文件:LED.bin为项目文件,OTP_DATA.bin为需要保存的OTP数据; 图1. ICP添加文件

2) 配置对应slib参数,开始下载;

图2. ICP下载配置

3) 验证OTP功能:执行主存储擦除,擦除后读取OTP数据存储位置,数据无法擦除,仍然有效。

图3. 验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