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生成的demo代码,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23-05-06):
VS CODE生成的demo代码,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
没main()的空文件

楼主:
GCC不行,
一定需要AC5,或者AC6嘛?

网友A:
GCC应该也可以吧,就是有些代码可能不兼容。

网友B:
src里面是源文件吧?生成不了HEX可执行文件?

网友C:
估计是配置的问题,可能编译环境没配置好,或者Make文件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