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看门狗WDT使用方法

楼主(2023-05-06):
AT32的看门狗是一个12位递减计数器,当看门狗递减到0时产生系统复位,使用LICK(频率大约为40Khz)作为看门狗时钟,,在应用程序中,需要不断地刷新计数器(俗称喂狗),以防止看门狗发生复位,看门狗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外设,功能也相对简单,但是对我们的设备能可靠的运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在一些意外情况(比如干扰,程序bug)导致程序跑飞时,复位mcu

  /* 解锁看门狗写保护*/
  wdt_register_write_enable(TRUE);

  /* 设置分频系数为32*/
  wdt_divider_set(WDT_CLK_DIV_32);

  /* 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间为250ms. (LickFreq一般等于40000hz)
     重载值  = 250ms / (32/LickFreq)
             = 0.25s / (32/LickFreq)
             = LickFreq/(32 * 4)
             = LickFreq/128
  */
  wdt_reload_value_set(LickFreq / 128);

  /* 重载看门狗计数器*/
  wdt_counter_reload();

  /* 使能看门狗 */
  wdt_enable();

AT32关于看门狗的官方demo见以下路径
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wdt\wdt_reset

网友:
有看门狗的不能设置那种死死的等待的操作,比如while(P00==0);这种

网友A(2023-06-06):
它只有递减一种模式吗 可以更改它的计数模式吗

网友B:
在比较复杂的程序中,什么位置喂狗是比较合适的呢

网友C:
这个只是涉及到了看门狗模块的配置问题  如何使用呢

网友D:
为什么需要重载看门狗计数器呢 他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如果看门狗用不好的话 反而会产生意外的复位现象

网友F:
喂狗的位置以及时机都是非常考验编程功底的

网友G:
看门狗计时器也可以当普通定时器用

网友H:
一般都用外部硬件看门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在比较复杂的程序中,什么位置喂狗是比较合适的呢

反正不能在中断里喂狗

网友J:
看门狗可以停止吗

网友K:
为避免WDT逾时复位,用户必须定期用PWRSAV 或CLRWDT 指令将看门狗定时器清零。

网友L:
看门狗 溢出后有专门的中断向量。

网友M:
在启用WDT之前,首先需要使能WDT时钟。

网友N:
配置WDT的参数,如超时时间和预分频器。超时时间决定了WDT的计数周期,而预分频器用于调整WDT的时钟源。这些参数通常可以通过写入WDT相关的寄存器来进行配置。

网友O:
可以将喂狗操作放置在适当的位置,如主循环、中断服务程序等。

网友(2023-07-06):
看门狗怎样设置

网友P:
禁用WDT可能会对系统的可靠性产生潜在风险。

网友Q:
请参考相关的参考手册或数据表以了解寄存器的名称和位置。

网友R: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或停止喂狗,WDT将在超时后触发复位操作,以恢复系统到初始状态。

网友S:
需要定期喂狗,以防止WDT超时复位系统。

网友T:
在需要停用WDT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将特定寄存器设置为禁用状态来实现。

网友U:
狗的方法是定期重置WDT的计数器。这可以通过写入特定的值(如0xAAAA)到WDT的喂狗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V:
比如堆栈溢出或者中断嵌套时卡死。(大量中断嵌套处理不好很容易互相影响卡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看门狗

网友W:
设置WDT的定时来确定系统在没有及时的情况下会被重启的时间。

网友X:
具体的WDT配置和使用方法可能会因不同的AT32系列和型号而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