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蓝牙、铁电存储芯片几个疑问

楼主:
蓝牙、铁电存储芯片几个疑问

1.蓝牙透传和普通蓝牙功能有哪些区别?

2.蓝牙陶瓷天线,相较于pcb板载天线,fpc软天线,外置棒状天线,信号到底会衰减多少?有没有人验证过?因为智能手环,手表是不可能用大体积天线的,空间不够。很多用的都是两脚的陶瓷天线

3.广播模式可以搜索到多个从设备,主从也是一样的,那区别在哪里?难道广播模式,作为主设备的蓝牙可以连接多个作为从设备的蓝牙?

4.蓝牙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信噪比、传输距离、速率等参数用什么仪器可以全部测试出来?

5.铁锂存储器,比普通的EEPROM寿命更长?是如何做到擦写次数更多的?铁锂存储器有哪些型号推荐一下,SO8封装、供电3.3V、内存1M

网友A(2023-08-01):
铁电存储次数多是因为工艺问题,擦写也是因为用的铁电膜的电极磁置有的非易失性,推荐型号;MB85RC1MT(IIC接口),MB85RS1MT(SPI接口),都是SOP-8封装,需要铁电芯片可联系:136-3663-46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电存储次数多是因为工艺问题,擦写也是因为用的铁电膜的电极磁置有的非易失性,推荐型号;MB85RC1MT(IIC ...

直接IIC通讯吗  还是SPI?外挂这个铁电的 和外挂falsh有啥区别呢

网友A(点评):
直接IIC或者SPI的,并口的也有,跟FLASH区别就是读写次数,铁电的可以达到万亿次,近乎无限

网友A(点评):
就看你应用场景,如果要求断电随时保存数据,就适合铁电存储一直不停的往里面写数据,比如黑盒子黑匣子里面这种就是铁电的应用场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们是代理吧 哪个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