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互补输出空闲电平问题。

楼主:
TIM_HandleTypeDef g_Atim_PWM_COG_Handle={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0};
/*高级定时器互补输出带死区初始化*/
void Atim_PWM_COG_Init(uint16_t Psc,uint16_t Arr)
{
    g_Atim_PWM_COG_Handle.Instance=TIM1;/*基地址*/
    g_Atim_PWM_COG_Handle.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递增模式*/
    g_Atim_PWM_COG_Handle.Init.Prescaler=Psc-1;/*分频系数*/
    g_Atim_PWM_COG_Handle.Init.Period=Arr-1;/*重装值*/
    g_Atim_PWM_COG_Handle.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4;/*4分频*/
    HAL_TIM_PWM_Init(&g_Atim_PWM_COG_Handle);/*PWM初始化*/

    TIM_OC_InitTypeDef  TIM_OC_PWMCOG_InitStruct={0};
    TIM_OC_PWMCOG_InitStruct.OCMode=TIM_OCMODE_PWM1;/*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_OC_PWMCOG_InitStruct.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设置输出比较极性*/
    TIM_OC_PWMCOG_InitStruct.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HIGH;/*设置互补输出极性设置*/
    TIM_OC_PWMCOG_InitStruct.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空闲状态下OC1输出*/
    TIM_OC_PWMCOG_InitStruct.OCN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空闲状态下OC1N输出*/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g_Atim_PWM_COG_Handle,&TIM_OC_PWMCOG_InitStruct,TIM_CHANNEL_1);/*配置PWM模式/比较值等*/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OffStateRunMode=TIM_OSSR_DISABLE;/*运行模式下的关闭状态选择*/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OffStateIDLEMode=TIM_OSSI_DISABLE;/*空闲模式下的关闭状态选择*/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LockLevel=TIM_LOCKLEVEL_OFF;/*寄存器锁定设置*/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BreakState=TIM_BREAK_ENABLE;/*是否使能刹车功能*/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BreakPolarity=TIM_BREAKPOLARITY_HIGH;/*刹车输入极性*/
    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AutomaticOutput=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自动恢复输出使能,既使能AOE*/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g_Atim_PWM_COG_Handle,&g_TIM_BreakDeadTimeConfigStruct);/*配置刹车功能、死区时间等*/

    HAL_TIM_PWM_Start(&g_Atim_PWM_COG_Handle,TIM_CHANNEL_1);/*使能PWM输出*/

    HAL_TIMEx_PWMN_Start(&g_Atim_PWM_COG_Handle,TIM_CHANNEL_1);/*使能互补输出*/
}

/*高级定时器PWM.MSP初始化函数*/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PWM输出初始化函数,NVIC,CLOCK,GPIO等*/
{
    if(htim->Instance==TIM1)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开启TIM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开启GPIO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COGPWM_InitStruct={0};
        GPIO_COGPWM_InitStruct.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
        GPIO_COGPWM_InitStruct.Pin=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COGPWM_InitStruct.Pull=GPIO_NOPULL;/*无上下拉*/
        GPIO_COGPWM_InitStruct.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高速*/
        GPIO_COGPWM_InitStruct.Alternate=GPIO_AF1_TIM1;/*复用到TIM1*/
        HAL_GPIO_Init(GPIOA,&GPIO_COGPWM_InitStruct);
        GPIO_COGPWM_InitStruct.Pin=GPIO_PIN_6;
        GPIO_COGPWM_InitStruct.Pull=GPIO_PULLDOWN;/*刹车浮空会不稳定,刹车有效电平为高接入3.3V会触发刹车*/
        HAL_GPIO_Init(GPIOA,&GPIO_COGPWM_InitStruct);
    }
}

程序下载到F429板子后,可以实现互补输出,刹车也正常,但是刹车后的电平并不是所设置的RESET,两个端口都是一直高电平,本人研究了1天也没找到问题所在。请大佬帮助

网友A(2023-05-06):
对照着寄存器手册微调。

网友B:
你这样配置,我测试过没问题。
刹车信号低有效。

网友C(点评):
大佬您是下载到板子测试了吗,空闲电平是正常可以控制的吗

网友C(点评):
谢谢大佬,具体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我从CUBEMAX生成的代码是没问题的,自己写的就不对。。。

网友B:
我当然经过实际测试的。你我的配置可能有不一样。

我是使用CubeMx生成的基于HAL库的工程测试的。看你的代码好像是基于以前标准库做的,只要配置正确是没问题的。

你检查下BDTR寄存器里的OSSI是否为1,如果为0的话,输出会不定,取决于GPIO的控制了。

网友D:
你这个是做电机驱动吗?为什么不用STM32G4系列的呢,好像32G4的性能更加好一些。

网友E:
这样配置没问题。

网友F:
刹车信号低有效。

网友G:
只要配置正确是没问题的

网友H:
检查下BDTR寄存器里的OSSI是否为1

网友E:
如果为0的话,输出会不定

网友I:
取决于GPIO的控制

网友I:
是做电机驱动吗?

网友J:
为什么不用STM32G4系列的呢

网友K:
好像32G4的性能更加好一些。